QD75MH2的DOG信号,PLS,PLF信号线是不是直接接在伺服放大器上。

楼主(2012-08-27):
QD75MH2的DOG信号,PLS,PLF信号线是不是直接接在伺服放大器CN3上。

网友A:
不是,接外围
QD75MH2--J3-B直接插SSCNET,DOG线怎么接啊,大侠。

网友A:
描述有欠妥,抱歉!
这三个信号可以同过Pr.80参数来设置,0:在QD75MH上,1:在放大器上
从安全性上考虑,多数选择在放大器上,即Pr.80=1、对应在放大器上CN3的2、12、19脚,信号的响应更为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