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的设计图问题

楼主(2012-08-27):
请问一下这个电机的电源线配置合理吗?这是德国人给设计的图纸,现在比较迷惑。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在国内,2.5平方的线用在18A,在德国应该是可以的。但在国内确实让人有点不放心。这包括铜芯材质的纯度,线径的粗细。有些电线厂商会偷料的。

网友A:
直接把它换成4平方的就OK了。

网友B:
线质量好问题不大,保险点就换成4平方的

网友C:
国内铜线平方过流值 1平方11.5A 2.5平方23A 多多有余

网友D:
要看导线的长短,导线短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很合理啊

网友F:
从经济电流来说,小了一点,从最大发热电流来说,还有点余量,可能电缆不是很长吧。

网友G:
我修过德国的生产线,他们的配线是精确的,用欧标的铜芯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这样用时可以的,国外像德国,西班牙的 设备都是这样,他们很少用粗电缆线 即使有大功率设备,也会想办法分开控制,像楼上说的这要看一下,电缆线的质量。国内电缆达标的很少,如果可以还是换掉吧,一般情况下,2.5的电缆会很热。

网友I: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

网友J:
设备自带的线应该没问题,另接的线最好4平方

网友K:
合理,2.5MM导线拖动7.5KW电机带动水泵工作我做过现在一直在用不过我穿管是1寸的。

网友L:
4楼的算法~有点大
2.5的带7.5KW实际也可以用~不过考虑到国内线缆的现况~
用4平方的放心一些~设计理念不是很相同~我们是认为尽量保证控制柜安全~
人家设计理念貌似是可行情况下~尽享节省~用合适的线径~保护负载
个人舆论

网友M:
我用的电线2.5平方的可以走25A,并且线不发热,我还是穿管的,如果用的线质量差的话,可能不行啊,再说线路不能总是工作在满符合,线路的载流量和周围的温度环境有很大关系的,建议安全保险,换成4平方。

网友N:
设计没问题,德国人做事是比较严谨的,是不会大马拉小车的。在国内电缆达标的很少,设备自带的线应该没问题,线路的载流量和周围的温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安全保险建议,另接的线最好用4平方的线。

网友O:
这图纸是用Eplan P8画的吧

网友P:
有很多人认为导线的载电流和导线长短有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载电流只和环境温度等有关系,导线长短只和电压降有关系,不会影响载电流,.我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