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XP CN自带的两路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那个CPU224XP CN自带的两路模拟量输入,是4-20mA 还是0-20mA还是 0-10V啊,选型书上都没说明啊,求助啦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电压信号范围为正负10V

网友B:
可以自己选吧!看你怎么接线了

网友A:
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出可以选择接线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模拟量输入只有电压可选。当然外加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电压电流根据接线可以选择电压还是电流输入。

网友C:
CPU224XP及CPU224XPsi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输出规范
大家都知道西
门子PLC
的
CPU224XP及CPU224XPsi是自带有2路模拟量输入及1路模拟量输出功能的,如下图所示
接着下边我们就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的输入及输出规格功能:
名细
 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
输入数量
2通道 对应AIW0-AIW2
模拟量输入字
单端
电压范围± 10 V
数据字格
± 10 V
数据字格式,满量程范
-32,000至+32,000
DC输入阻
> 20 KΩ
最大输入电
30 VDC
分辨率
1位,加1符号位
LSB值
4.88 mV
隔离
无
精度
±满量程的2.5%
±满量程的1.0%
重复性
±满量程的0.05%
模拟到数字转换时间
125 ms
转换类型
SigmaDelta
步响应
最大250 ms
噪音抑制
典型为--20dB@50Hz
名细
 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出
输出数量
1通道 对应AQW0
信号范围
电压
0~10 V 电流0~20MA
数据字格式,满量程范
0至+32,767
分辨率
12位
精度
±满量程的2.5%
±满量程的1.0%
模拟到数字转换时间
电压输出 <
50us 电流输出<100us
下载积分:+1(mickeygy) 感谢!
蓝景自动化

楼主(2012-12-15):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3-05-28):
自带的模式量 怎么调用啊

网友E:
好像是0-10v的,我见过,对应0-32000

网友F: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G:
请教师傅,图上两路模拟量输入端,A+ B+ 的极性,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可为什么图上标的不一样呢,求解

网友H:
电流输入时加个电阻就变电压输入了。。。。。

网友I:
0-10V

网友J(2013-07-20):
请注意看200系统手册的后面几个章节,那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