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把D0里的数据255进行取反之后怎么会是-256,而不是-65280。把D0以十六位二进制展开前八位是1,后八位是0,取反后前八位是1,后八位是0。这样把后八位的数值加起来是65280,又最高位是符号位所以为-65280。不知哪里错了,求高手指教。

楼主:
当最高位为1时,也就是负数。那么这个十六位二进制数所代表的数值:所有为0位的数值相加再加1,然后乘以-1,而并非所有为1的位所代表的数值相加再乘以-1。当所有位为0时,D0=0,当所有位为1时,D0=-1,而并非最高位和最低位为1其他位为0时,D0值为-1。详见FX系列编程手册。NEG求补指令的介绍。

网友A:
255的二进制表示方法为:0000 0000 1111 1111
执行了CML后,其值为 1111 1111 0000 0000

256的二进制表示方法为:0000 0001 0000 0000
负数,在PC中表示为其正数的补码,也就是反码+1
256的反码为:1111 1110 1111 1111
那么补码就是反码+1,也就是1111 1111 0000 0000。

16位符号数据能表示的值域为-32768~+32767,那又怎么可能表达为-65280呢?

Good Luck~

楼主:
如D0=2,则用十六位(0-15)二进制表示:0000 0000 0000 0010,也就是除第1位(从右向左分别为0-15位)为1,其他位0,取反后为1111 1111 1111 1101,这时除第1位为0外,其他位都为1。这时取反后的数值是多少呢?我们把上面的十六位二进制数为0的位所代表的数值相加然后再加1,得到结果等于3,最高位为1,是负数,所以D0取反后的数值等于-3。求补:我们把求反后的十六位二进制1111 1111 1111 1101加1得到:1111 1111 1111 1110,这时只有第0位为0,第0位代表的数值为1,1加1(计算它所代表的值)等于2。又因最高位为1,是负数,所以1111 1111 1111 1110的值为-2,即D0的补码等于-2。像1111 1111 1111 1110这样给出一个最高位为1的十六位二进制负数,能比较容易的计算它代表的值:所有为0位的位所代表的数值相加再加1然后乘以-1。

楼主:
个人感觉和求相反数差不多:把十进制数值乘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