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2-08-27):
各位,
如果选用三菱伺服的速度模式驱动伺服电机和变频器驱动电机没什么区别是吗

网友A:
大体差不多,更准确一些吧。

网友B:
速度更稳定。

网友C:
控制的电机不一样吧。一个是伺服一个是普通电机

网友D:
没有多大意思 说实话

网友E:
有区别,像三菱小功率的就可以做得很小,而且低速工况下稳定性是完全不同的,有点像变频器带同步电机。

网友F:
有一些功能变频器实现不了的伺服器能

网友G:
伺服停的位置比较精确

网友H:
伺服驱动的位置控制要比变频驱动精确的多,伺服驱动可以说想停到哪里就停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