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频压缩机加变频控制

楼主(2012-08-27):
想把冷水机组的制冷压缩机加个变频控制,可行不可行?

网友A:
家变频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你是三相电还是单相电的压缩机,三相电的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3相的,要求温度控制±1度。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可以,但要加装电机散热

网友E:
小功率的三相机就不必了....大功率的而且要群控的就加PLC和变频吧...

楼主:
忘了说了,是离心式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