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指令RS求助

楼主(2012-08-27):
那位朋友有三菱通讯指令RS的详细资料或者是应用案例能否共享一下?modbus rtu通讯的案例,需要做CRC校验吗?

网友A:
我都是要找这样的啦

网友B:
我见过用与几台PLC之间通讯用的

网友B:
mov h0c93
!!!

网友C:
下载三菱的通讯手册看看,可能对你有用吧

网友D:
FX-3U的有CRC这条指令,不需要自己去算。

网友E:
同样需要啊

网友F:
三菱通讯手册里有介绍,下载看看。

网友G:
modbus通讯一般需要CRC校验,比较精确一点。论坛上有人分享过程子华的关于变频器的通讯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关于CRC校验百度一下有关于CRC算法。然后自己想想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H:
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需要做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