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usb转RS232通讯线怎么接线?

楼主(2012-08-27):
先前的电脑都有COM口(RS232),买的通讯线都是RS232的,现在买的电脑都是USB口。先前的线就没法用。想做一条USB转RS232线。那位能提供接线图。本人谢谢!

!!!

网友A:
还不如买一条省心~

网友B:
有现成的买,淘宝上搜搜,

网友B:
想起来了,接的线不一定行,要转换芯片的

网友C:
我自己买了一个usb--rs232,转换头还可以用,但是买的好几个线都不行,是因为太长吗?

网友D:
买个得了

网友E:
买个牌了好点的,
力特等/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F:
买线 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