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求 pro-face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哪儿有?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呢。。。看来是讲得不详细,明天把相机带回来上个照片,再来请教大家。(因为家园里的几个proface软件都下不下来)

网友A:
你吧帖子发到“触摸屏技术论坛”上看看。

网友B:
引用楼主zjgsaaazcc于2012-08-27 23:19发表的 pro-face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
求 pro-face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哪儿有?

是2000系列的還是3000系列的?

网友C:
官网就有下

楼主:
是2000系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000系列的

點我開始下載
附件: 新增文字文件 (6).txt (1 K) 下载次数:80

楼主:
[upload=3]  [upload=4]
今天用相机把图片上上来。看看这个是不是GP2301的屏啊?
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版主的帮忙!!!
软件正在下载中,再次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upload=3]  [upload=4]
今天用相机把图片上上来。看看这个是不是GP2301的屏啊?
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版主的帮忙!!!
软件正在下载中,再次谢谢版主

既然是GP2301那确定就是2000系列的软体,可你的附图可没传好,以后发帖或回帖后要检查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了?是不是我拍的图片太大了?怎么搞才能看到呢?

楼主:
屏上已经看不到型号,标签都没有了。故不知是什么型号。后来问了原来跑供应的,他说可能是2301的,也不能确定。现在软件 下载后还是连接不上,估计还不是这个型号的。不过还是要谢谢版主的建议和帮忙!!!

网友D:
很多有
  • 下载积分:-5(zyfzxh) 灌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上已经看不到型号,标签都没有了。故不知是什么型号。后来问了原来跑供应的,他说可能是2301的,也不能确定。现在软件 下载后还是连接不上,估计还不是这个型号的。不过还是要谢谢版主的建议和帮忙!!!

传程式到电脑中不管是啥型号?除非不是2000系列内的(更老的),一般读程式是没有问题的,你的TOOL口是否有圆形类似于三菱FXplc的端口,这个屏要是用他本身的专用电缆才能通讯,若你的人机有网路接口,也可利用这个,这个读比较快,若你的是TOOL口是USB的说明是3000系列的也要使用专用的通讯线才行或者使用网路接口

楼主:
TOOL口是有圆形类似于三菱FXplc的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OL口是有圆形类似于三菱FXplc的端口

那你使用的人機數據線是那種?GPW-CB02?GPW-CB03?

楼主:
人機數據線是原来电工用过的,不知道什么型号,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芯片的 ,
數據線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機數據線是原来电工用过的,不知道什么型号,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芯片的 ,
數據線应该是没有问题

1.请将你的数据线贴图上来看看
2.请将传输时的异常图片贴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92251]

看样子是台制的数据线,你还有被人机可以测试吗?请将你出现问题的贴上较为详细的图片,以便分析原因

楼主:
上不上来

楼主:
图片都太大,传不上。
问一下版主。这个线要不要装驱动呀

楼主:
缩小后能上传了

网友B:
1.請檢查你的軟體中的通訊參數設定?
2.你的電腦是否有串口?若沒有USB轉RS232驅動安裝是否正常?
3.最好是找另一台2000系列試試你的GPW-CB02數據線是否能正常使用?

楼主:
我没用笔记本,特意用了台式机,有RS232串口

楼主:
握手方式X-ON/OFF  也试过,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92305]

这个图片并非软体上下载传输设置参数,请参看手册

楼主:
谢谢,我学习一下再来

楼主: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92311]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楼主:
还是连接不上,读不了屏,看来是得另外找一块2000系列的屏才能试了
真心感谢版主的热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