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

楼主(2012-08-28):
小小控制柜
下载积分:+5(tonyyun) 好贴!

网友A:
线槽看着总是感觉不舒服,我做的柜子也是线槽横得树的,有没有什么办法代替线槽,或者搞漂亮一点呢

网友B:
柜子挺好看的呀,就是不知道你下面那个像变压器的是干什么的,要用这么大的变压器,还是电抗器?变频器上面那两小的看不清楚,难道也是开关电源?不是吧。三进三出,难道是保护变频的?

网友B:
求解,挂个原理图呗

网友C:
有点不好看,得好好改良,或许是个人习惯。

网友D:
除了不好看,没别都意见

网友E:
不错,干净整洁

网友F:
布局不好看

网友G:
感觉布局上有点欠,我不知道用起来方便不方便,从视觉上不是太舒服,中间的小框太多了

网友H:
一看就知道是进口的

网友I:
端子用的是魏德米勒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子挺好看的呀,就是不知道你下面那个像变压器的是干什么的,要用这么大的变压器,还是电抗器?变频器上面那两小的看不清楚,难道也是开关电源?不是吧。三进三出,难道是保护变频的?

呵呵,那个像变压器的就是变压器,380V变220V的;上面那2个小的是3相滤波器!

网友J:
柜子挺整洁的

网友K:
同意3楼说得

网友L:
我认为还不错,国外的电控柜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布局,

网友M:
佩服,不过排版再完美一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子挺好看的呀,就是不知道你下面那个像变压器的是干什么的,要用这么大的变压器,还是电抗器?变频器上面那两小的看不清楚,难道也是开关电源?不是吧。三进三出,难道是保护变频的?
关于自动化

网友N:
我们这用的有几个类似此电柜,感觉还好。

网友O:
不是线槽问题,整体布局须重新规划

网友P:
总体还可以吧  线路整齐   看的还比较舒服

网友Q:
是我的话 的一排装一部分空气开关,右边来一个大变压器。第二排把剩余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开关电源装一起第三排装滤波器以及PLC,其余两排接端子排,上面控制信号,下面主电路端子。

网友R:
这也太伤神了吧

网友S:
楼主上面两个短竖线槽去掉就完美了,都是因为这一点拖了后腿

网友T:
虽然看不到线 但是确实有点乱!
每天一点点

网友U:
第三张图中 排布感觉不舒服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端子用的是魏德米勒的嘛

呵呵,魏德米勒的端子也用过,不过此柜用的不是魏德米勒的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那个像变压器的就是变压器,380V变220V的;上面那2个小的是3相滤波器!

整这么大的变压器干什么?没见到你有多大的开关电源啊,你需要220V进开关电源?还是你有好多220V的中继?
说实话,没见到你柜子里有什么用220V功率比较大的。

挂个原理图呗,咱也不仿造你的设备。让咱也了解一下这个设计

网友V:
线槽乱了点,变频器散热注意,其余做的还不错,挺好的

网友W:
那两个小的应该是滤波的

网友X:
这个电柜布局看上去怎么有点别扭的感觉啊

网友Y:
一看就知道,made in china

网友Z:
可以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