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2-08-28):
要做一个控制系统,上位机设有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用WINCC来监控设备的运行读取相关参数,下位机共有3个S7-300的PLC,3个PLC的距离比较远,想通过以太网通讯,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不是可行?以太网是不是较好的选择,不知道其他的通讯方式是不是更简单 实用,第一次做,请教大家!

网友A:
你的方法是可行的,不过如果想简化的话,就要看你的现场环境是否允许了,其他的通讯方式建议你可以通过资料了解一下,不过现在以太网的应用相对要广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