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控制要求:
A伺服控制主机旋转盘,B伺服控制螺杆;需要将主机转盘与螺杆同步运行,主机一圈40个齿,螺杆也一样。如主机不通过减速机控制,1.5KW的扭矩太小,惯性太大,不能及时刹车,目前伺服电机与转盘之间装了个1:40的减速机来减少惯性。

目前试验结果:
控制两台伺服电机,A伺服一是1.5KW,B是0.4KW。伺服采用的信捷DS2-21P5-A和DS2-20P4-A,PLC采用的是信捷XCM-32运动控制器。运动过程中,主要的同步功能能解决,其它的负载等可以通过扭转控制启停。

目前需解决问题:
目前PLC程序是写在信捷XCM-32控制器中,我熟悉一点的是三菱的,目前有的PLC是FX3G-60MR型号,我还是想用三菱的来进行控制。现在在信捷PLC程序中我发现一条FOLLOW随动指令,大概意思是“根据对一路高速计数的输入,经过倍频后输出,输出的频率根据输入的频率变化。总的个数是通过乘除参数计算后的个数”。该指令的意义是:把输入的高速脉冲等比例放大或减小,然后使用Y0,Y1进行输出。
这个指令我在三菱的PLC手册一直找不到与之相似的指令,请问各位前辈是否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附信捷伺服程序。
附件: 伺服跟随定位.zip (11 K) 下载次数:456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指令,但是可以写个独立的小程序来代替这个指令

网友B:
信捷的比三菱更好用,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指令,但是可以写个独立的小程序来代替这个指令

请问可以写类似的程序代替吗,我觉得其实用普通的MOV指令倒可以,但信捷工程师说扫描周期不同,通过转换传送的话会有误差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C:
FX3G好难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那换三菱其它的PLC可以吗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