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控硅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碰到一个加热控制柜,控制由三块可控硅组成,但控制信号是每块的控制线正负串起来最后剩下一正一负接正负10-0V请大家帮我讲解一下其原理以前没见过这样控制的。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是SCR吧?
见过温控器如楼主所述之接线情况
是用到了温控器“副表”接收功能,电流信号线是串联的,这种情况一般需要一个温控器做主表,其它为副表,副表的SV值由主表传送,这样设定温度时只设定主表的就可以了。

网友B:
预防缺相。。。。

网友C:
这种接线没见过,学习。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D:
可控硅并联使用,控制端都是串联使用的,不可以控制端并联

网友E:
那不是可控硅,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对,就是固态继电器,至于控制端是串联而不是并联,个人认为应该是温控器输出的0-12V电压带负载能力有限吧!!

网友G:
这种接线方式就是使用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H:
就是把输出信号连接固态继电器的低压端子 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高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