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2-08-28):
大家好,有做单片机的吗,我想涉足这方面的知识,有经验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A:
学习单片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因为有些资料是英语的没有中文的,可以买个单片机学习板从51开始学在学AVR,PIC.ARM等,单片机本身不难要配合其它外围设置学习。

楼主:
单片机与PLC有什么区别,求解。。。

网友A:
PLC的核心就是单片机

网友B:
单片机和PLC都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更集成一些,各种外围电路如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温度等都集成为模块,和PLC相连的话插卡就行。而单片机的外围电路都的自己动手设计线路,模拟量输入输出还得选芯片画电路图做PCB板编程相当麻烦。单片机开发维护比PLC麻烦的多,并且在控制性能运算速度,程序容量功能远不及PLC,但是比较便宜。一个单片机几十块而PLC要一两万。单片机一般用于控制小型设备,如各种遥控玩具,自动洗衣机等,而PLC则用于控制工厂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