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寻求12V供电的PLC

楼主(2012-08-28):
寻求12V供电的PLC模块

网友A:
没听说过有12供电的,24V供电的到是有!!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西门子LOGO有12V供电的

网友C:
买块升压模块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三菱的-D模块都可以接12V的电源

网友E:
为什么一定12伏的

网友F:
没听说过有12供电

网友G:
找厂家定几个就行,质量有保证

网友H:
不会是装在车上用吧?只要你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和动手能力,自己改就行了。一般的PLC CPU用5V的,只有I/O才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