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楼主(2012-08-28):
欧陆590P用电位器来进行正转调速
电位器接了A1 A4 B3
这样好了后。参数需要改吗
速度给定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还要配置调速器,请参考说明书,最好在做下电流优化。 [upload=1]
QQ:980606792

网友B:
你哪时是新的还是旧的,要看你的电机电流、电压来调整、不看到电机不好调。

网友B:
它与交流变频器不一样,可按你设定的电流、电压输出。没调好会烧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