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东能伺服故障代码ERR2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28):
今天公司一台东能伺服EPS显示故障代码ERR20 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在百度了也没找到答案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或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可以给予帮助吗?先谢谢大家了 QQ1716995224

网友A:
我碰到过的!在伺服关电久了就会出现这个报警,将参数保存一遍就行了

楼主:
怎么会那样的呢?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怎样保存呢?对东能不太熟悉

网友A:
好像是内置电池过了,
操作参数保存模式:
1.接通电源显示“0”。
2.按3次“MOD”键切换,到显示“EEPOP”。
3. “SET”按,进入参数管理,选择参数管理号“EE--0”为保存模式
4.持续按住按“SET”键(约4秒钟),直到显示“Fnish”时,表示操作完成,松开按键
5.断开电源,保存参数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