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 最大扩展点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向大家请教1个问题,如题:
现有1台 FX1N-60MT ,能同时加 FX2N-32ER FX2N-16EYR FX2N-8EYR 这3个扩展单元不。

网友A:
加起来才116点,完全没问题,顺序随便都行

网友B:
输入输出我没记错的话 合计每组不超128点 可以加

网友C:
完全没问题,三楼好像记错了是256蛮,我记得!!!

网友D:
加起来应该是120点吧,60MT是36入24出但你要按64点算的吧,应该可以用只要不超过128点

网友B:
呵呵 我是2楼 你是3楼 是1N的PLC 看了你的帖子 我看了使用手册 写的 不超128

网友E:
理论最大128点,但和使用的模块有关系。比如FX2N-8ER,这个实际占用16个点。
建议使用选型软件自行搭配:
http://down.ymmfa.com/?id=295
站长,<工控下载>那里面的东西我试着下载几个,都没链接上。但我下载别的东西没问题。看到烦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F:
回NB的3楼
1N的plc本体最大是128点!可以加一个4EX-BD或者2EYT-BD,这样最多就是132点啦!
可以扩展2个特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