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楼主(2012-08-28):
请问一下同样的过程编的地址怎么M3没显示错误而其它三个显示了啊,还有start 可以怎么stop 怎么就不可以啊

楼主:
前边那个是因为触点输错了,自己弄出来了,但还是不知道那个stop为什么不行,改成sto或sto_p就可以,不知道是个什么说法
自动化=效率

网友A:
西门子200中有一些保留的关键字是不能用作符号名的

网友B:
关键字是不能用作替代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