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如图,CJ P7为啥在一个周期后才生效?X22启动跳转到CJ 6后,应该继续向下扫描,那P7就应该在该周期运行了。难道会从P6结束,重新扫描?这么神奇?

楼主:
实在不懂,想了半小时了。!!

网友A:
2楼很强悍啊!什么都懂!什么继电器了!又是什么恒压供水了,又是什么DCS了!
其实我不是什么高工,2楼懂的东西我很多都没见过,也没有深刻的想过,
但我懂扫描周期啊!那我就来说说这个你不懂的吧!
PLC内部对梯形图其实一直在扫描的,不管你用什么指令,扫描完成之后才生成输出印象。当然了中断具有优先等级。
并不是说扫描过程是跟着程序走的,你跳转到那里,就扫描到那里!那你如果一直在跳转,那岂不是都永远也到不了END。那岂不是扫描周期超过200ms,

楼主:
兄弟,我明白了。感谢你的指点!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