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USB编程电缆驱动安装正常,但是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2-08-29):
我之前安装过了西门子的USB 编程电缆驱动,使用正常,但是我的电脑主板坏了,修好后再使用就出问题了,USB驱动都重新安装了,但是现在把电缆插进电脑就无法识别,即使驱动盘在CD机里也不能自动寻找到驱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另外,我的simatic 是V5.4 SP3.1中文版的。USB电缆和光盘都是整套的,是公司通过正规销售渠道购买的。我曾经把光盘里的东西复制了一次。
是电脑的问题还是啥问题呢?还是之前安装过的就不能二次安装?还是···?

楼主:
补充一下,适配器各指示灯都正常,型号:6ES7 972-0CB20-X-0XA0 德国产的

网友A:
把通讯线插在PLC通讯口上
//指示灯正常说明已经插在PLC了,看插入线缆后设备管理器中有无显示未找到驱动的设备?

网友B:
西门子原装的USB的编程适配器,装完驱动后,要连接PLC才能发现硬件的。因为是从PLC接口借的24V电源。
这个驱动可以任意次安装的,连卸载都不用。

楼主:
描述:现象
我现在先连上PLC(CPU313C的5BE01-0AA0),再把USB连到电脑,还是无法识别,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