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8P基板问题

楼主(2012-08-29):
Q38P基板突发故障,模块插在后4个插槽没有反应,模块插在前4个插槽正常,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交流一下,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A:
可能第4至第5个间线路损坏了,重新买一个吧,这个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第4至第5个间线路损坏了,重新买一个吧,这个也不贵。
俺们都是备上一两个,比CPU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