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一屏多机,有点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29):
一个威纶触摸屏MT6070iH,和3个西门子S7-200 通过PPI通信连接,大多数时候通信正常,但有时在plc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后再拨回run后,触摸屏就和PLC通信故障,表现为按触摸屏上的任何元件都没有反应,只能切断触摸屏电源,重新开机,才能恢复正常,有时也会莫名的发生这种情况,不知道是触摸屏的问题呢,还是通信设置有问题。求解
一般情况下通信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偶尔会出现
是触摸屏死机吗,还是通讯故障

楼主:
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人说MT6070IH死机,我的是不是也是死机了呢

网友A:
正常的话不会死机,我的是一个触摸屏带5个S7-200,档PLC打到stop的时候从不死机,不过我的屏是和利时,你的腾讯没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屏的原因,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B:
正常的话不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