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时间

楼主(2012-08-29):
PLC外部端子(X端子)的默认滤波时间一般是10MS 即大于10MS宽度的信号 PLC端子可以采集到 我想说的是 我把10MS改为1Ms 对工程应用有什么优点 可以记到500HZ 的开关数据吗?

网友A:
能不能记录到,除了和滤波时间有关,还跟扫描周期有关,500HZ,我认为不行,建议你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加上扫描周期的话200HZ 应该是有的吧 我怎么70HZ就不行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