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高速记数如何实现断电保持?

楼主(2012-08-29):
我用FM350-2 用的是西门子的格式性的那个程序。数值保存在DB1.DBD148 DB1.DBD156 DB1.DBD164 DB1.DBD172 中,断电数据就没有了,有什么办法如200中的SM0.0啥的这样的数据类型可以先保存在传过去。我已经在315CPU数据保存中写了DM0-1000的保存区 是用DB数据块保存好还是用DM保存的好。谢谢
最好提供个案例。嘻嘻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A:
直接将数值写入专门的DB块中(例如DB10)。
再次上电时在OB100中编程(OB100就相当于200的SM0.0),将数据从DB10中写入到FM350-2对应的当前值地址中并调用工作号(具体是多少查手册,记不得了)就可改变编码器的当前值。相当于断电保持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我的理解就是前面直接将 OB1中A "NC."
= L 20.0
A L 20.0
JNB _004
L DB1.DBD 148
T DB3.DBD52 先将记数值写入
OB100中 = L 20.0
A L 20.0
JNB _001
L DB3.DBD52
是这个意思吗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