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这网上及西门子的吧,只有一个案例的,如果我要增加还用他案例的格式是如何实现调用的第二个FM350的数据。刚用别见笑、嘻嘻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A:
调用FM350功能块时指定不同的数据块,其数据就保存在各自的数据块中。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解答。我还是有些不明白。调用的时间是    找开软件门:A     M      0.0
      =     DB1.DBX   23.0
开始记数: CALL  "CNT2_CTR"
       DB_NO:=W#16#1
      NOP   0
读通道的值:  A     M      0.1
      =     L     20.0
      A     L     20.0
      JNB   _001
      L     100
      T     DB1.DBB    2
_001: NOP   0
      A     L     20.0
      JNB   _002
      CALL  "CNT2_RD"
       DB_NO  :=W#16#1
       RET_VAL:=MW2
_002: NOP   0
我们看:CALL  "CNT2_RD"
       DB_NO  :=W#16#1
这个如何生成不同的DB块。请详解,谢谢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