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现在用两个常开按钮(不带自锁) 继电器若干   我现在要通过双启来控制一个电磁阀接通    然后再通过其中一个按钮就能复位电磁阀      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好贴!

网友A:
    这个简单,只需要两个按扭分别控制一个继电器,要复位的继电器的常闭串在开启电磁阀的继电器的线圈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点按钮控制启停电路呀

网友B:
    这是单按钮控制启停电路呀

网友C:
    这样就可以了,M1控制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可以了,M1控制电磁阀 [attachment=91203]

       不用PLC  只用继电器

网友C:
    是继电器,你换成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继电器,你换成继电器就可以了

    你这个好像是一个按钮启动 一个按钮停止是吧  我是要两个按钮做双启  然后用其中的一个按钮复位     这应该怎么做呢      谢谢了

网友C:
    哦,那这样,不过感觉不是很好,按钮X1,X2都按下启动,启动后按X2停止,启动时要求尽量先松开X2,再松开X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这样,不过感觉不是很好,按钮X1,X2都按下启动,启动后按X2停止,启动时要求尽量先松开X2,再松开X1 [attachment=91211]

    你那个X1 的  常闭点 要我怎么接线啊 我的按钮时复归型的

网友C:
    按钮有两组触点的啊,X1选择1常开1常闭,X2选择2常开

网友D:
    接成继电器,用PLC调试过,能双启单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有两组触点的啊,X1选择1常开1常闭,X2选择2常开

哎呀  谢谢谢谢  我一下脑子没有转过来    我原来开关上面只有一组 常开    怎么就不晓得在上面加一组常闭呢       唉  蠢死了   谢谢你的 指点啊 谢谢了

网友E:
看错了,嘿嘿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这样,不过感觉不是很好,按钮X1,X2都按下启动,启动后按X2停止,启动时要求尽量先松开X2,再松开X1 [attachment=91211]

我这里   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   评分了     下次 补上

网友F:
先用基本指令画出PLC梯形图,再转换成继电器线路图

网友G:
你会用PLC编程吗?会的话,可以先设计PLC程序,OK后再改成继电器线路接线。

网友H:
楼主在哪里高就呀,有机会认识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成继电器,用PLC调试过,能双启单停。

谢谢啦
!!!

网友I:
  y0控制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I:
[attachment=91311]礀 控制电磁阀

!!!

网友I:
图中的Y001常闭点改为M2的常闭点,编程的时候忘记了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