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08-29):
DOP-B系列触摸屏如何进系统画面,以前的A系列面板上有SYSTEM按键,可B系列不带实体按键的如何进系统画面呢?高手在哪里?
我的屏幕以及OK了 不过我是用数据线传进去的 我想用U盘上传和下载,谢谢
哪位天天鄙视人的家伙“rejayta ”看到贴来鄙视一次我吧,求鄙视

网友A:
长按有个Y的哪个字母的键,约3秒左右,就会跳出一个画面.点击选项可进入系统目录里.具体的说明书上好象有的~~~~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B:
在人机的后面有一按钮 自己找找吧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好人!

楼主:
还是算了,不知道也罢,慢慢来,不着急。问题一家得到解决,一根打印机线就搞定。

网友C:
触摸屏背面有一小洞,捅一下就进入系统画面了。。。

网友D:
在触摸屏后面一个小洞的,用螺丝刀按住一会。

网友E:
b07s411在电池盖内
學無止境

网友F:
在按钮里面有个系统目录点这个做个按键进去就可以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