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今天有幸在论坛发现了一个技术高手,我在这里虚心向他求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电动机的问题,但由于本人水平太低,对我来说太难了,是这样的,电机是6极电机,启动后一起正常,直接启动,13kw,电流,声音都好,就是启动时发出巨大的声音,像放炮一样,持续几秒钟,换过转子,检查定子线圈没问题,也没发现哪里松动,还移了一个地方,换到另一台设备上,总之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始终无法解决,求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嗯,你问得好,那高手是谁呀,直接指名就好啦,我是低手,所以只能路过了

网友B:
我晓得你说的谁了  ,帮顶下

网友C:
静候高手的佳音~~~~

网友D:
启动后都正常,也就是说启动瞬间冲击力大。这个应该是电机定子线圈通电瞬间转子不同心,转子瞬间不能旋转。转子和定子在通电瞬间有强大碰橦,也是电流创击声。电机端盖轴承跑外圆现象。仅供参考。

网友D:
我观点,改成星三角启动或者变频启动,应该能解决

网友E:
帮顶,我想知道这个技术高手是谁?

网友F:
静候佳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帮顶,我想知道这个技术高手是谁?

大围兄,你来晚了哦,错过这么热闹的两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后都正常,也就是说启动瞬间冲击力大。这个应该是电机定子线圈通电瞬间转子不同心,转子瞬间不能旋转。转子和定子在通电瞬间有强大碰橦,也是电流创击声。电机端盖轴承跑外圆现象。仅供参考。

你这些都可以排除,甚至搞个同样电机的转子车小了点试了都还一样。而且声音非常非常大,如果你站旁边,要吓你一大跳。

网友D:
转子上车床扯小点还是一样!!!鼠笼转子线圈有开路滴吧?搞不懂了!!!这样电机会把人搞死滴

网友G:
什么意思,看不懂楼主所说,依据电机的转差特性,工频时情况下,电机刚一启动,转差率很大,转矩电流很大电机(三角形连接)在工频启动的瞬间会有很大的转矩电流,可能致使这种情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可能没看清楼主的意思,菜鸟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意思,看不懂楼主所说,依据电机的转差特性,工频时情况下,电机刚一启动,转差率很大,转矩电流很大电机(三角形连接)在工频启动的瞬间会有很大的转矩电流,可能致使这种情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可能没看清楼主的意思,菜鸟勿喷!

所有的电机启动时都电流大呀,其它启动声音正常,唯独这台不同。

网友G:
明白了,你是说有别的同规格的电机这样是可以使用的,唯独这台会出现大的启动噪音是吧,我想是不是机械问题呢?等待高手

网友H:
高手发的帖被屏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围兄,你来晚了哦,错过这么热闹的两天哦~~~~~

是呀,几天没来,论坛上竟这么热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呀,几天没来,论坛上竟这么热闹

就是嘛,问了几个问题,无人能答,结果帖被删了,不能发帖,偶尔还回复不了,可我问的都是恨简单的哟!!!!高手都不出来发言呢.我就想问问,那么些简单的东西你们都会了么???呵呵,如果有人能将我的题目汇总发帖偶感激不尽,不要带有偏见,说我人品不好就算了,麻烦你们把我问的问题回答了再鄙视我好不?我求你鄙视我.

网友J:
咱也没见过,求解。

网友K:
我遇到一回,是转子的鼠笼条有一个开路,声音大,开启后力距也小。把转子车小那是不行的。

网友L:
轴承及内外圆、转子、定子绕组部分(外体)可以和其他正常的代换测试,另启动时发出巨大声音的时候,电机有无运转?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就是嘛,问了几个问题,无人能答,结果帖被删了,不能发帖,偶尔还回复不了,可我问的都是恨简单的哟!!!!高手都不出来发言呢.我就想问问,那么些简单的东西你们都会了么???呵呵,如果有人能将我的题目汇总发帖偶感激不尽,不要带有偏见,说我人品不好就算了,麻烦你们把我问的问题回答了再鄙视我好不?我求你鄙视我.

自己删帖,还装被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遇到一回,是转子的鼠笼条有一个开路,声音大,开启后力距也小。把转子车小那是不行的。

看清楚,我换了转子试了,车小一点点是怕它扫膛,那些说啥定子松了的,我都检查了,而且电机正常启动,只是在启动到加速中发出巨大声音,而且就一电机,请大家不要怀疑啥低级的,简单的我还是知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