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存储

楼主(2012-08-29):
我要用屏记录压力值 把一组压力值保存成曲线可以吗 屏的数据存储功能实时性怎么样啊 有什么号的方法不

网友A:
把一组压力值保存成曲线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你压力的变化速率多大,即采样速率能否跟上。
我是先采在PLC中,再传给屏显示。屏存储没问题,但靠通讯口采样有点慢。

网友B:
这个功能很多屏都有支持,如台达的“历史数据存储”。可以看看手册上的相关资料。
不过不知你是否还有数据报表记录的要求。

网友C:
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只是根据屏的型号不同,内存大小不同,有的屏要靠CF卡记录,我认为楼主的问题多此一举,打开屏的软件都有数据的历史和实时存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