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IF02 USB接口欧姆龙 PLC编程电缆要装驱动程序吗?

楼主(2012-08-29):
三菱的USB-SC09-FX要装驱动程序,那欧姆龙USB-CIF02编程电缆要不要装驱动。

网友A:
要吧,我刚刚在厂里连都没有反应有电缆咳可是没驱动,你有么?

网友B:
USB-CIF02 USB接口欧姆龙 PLC编程电缆要装驱动程序,如果不装是连接不上的。

QQ980347789

网友C:
需要装驱动,购买的时候在光盘上。

网友A:
在哪里有驱动啊??????

网友D(2012-10-18):
谁电缆线购买带的

网友D:
随电缆线购买带的一张光盘,电缆插上接口后提示安装驱动

网友E:
买接头电缆的时候会自带光盘的,里面有驱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