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CS-DU 转送画面 出现「应答无」 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29):
FS-PCS-DU 转送画面 出现「应答无」 如何解决
触摸屏型号为: F930GOT-BWD-C
电脑为XP系统,
通信线为USD连接线转 RS232C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通讯线使用了USB转串口上。
虽然现在的笔记本自带串口不多了,但可以用带串口的台式机安装该软件传输程序试一下。

网友B:
DU软件版本可能太低,用GT2就可以,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继续努力

网友C:
继续努力

楼主(2012-10-22):
该问题已解决,还是通信线的问题,我自己作了一个通线线,问题得以解决。
FS-PCS-DU 转送画面 出现「应答无」 如何解决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