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下danfoss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生产线的马达都是用danfoss变频器联动的,通讯是profibus全部连在一起,plc是s300的,频率(速度)信号也是通过这个来控制
现在要增加一台机器,马达带动(也是用同样的变频器),速度要求保持一致,我不能打开plc的程序,设备提供商有密码
请问我能不能通过取出某个同样速度的变频器的速度信号(比如电流,电压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连到新的变频器上,实现同速
变频器是danfoss的vlt2800

楼主:
求详细设置以及接线

网友A:
应该可以的,直接电话丹佛斯客服,他们会告诉你的

网友B:
以前用一台变频模拟输出去级联下一台变频,也就是主变频模拟输出端子对应本机频率输出0-10V信号.

网友C:
哪就看你对PLC有几深了解,用到300的肯定不简单,还要加控制程序,改触摸屏或组态软件画面,调调变频器参数就行,若不具备条件最好找厂家或有经验人员。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系统里有没有其它变量,比如前面的电机拖动的是辊筒,还是大小可更换的那就不行。如果前面有固定的系统速度就可用,把前一级的输出接到新加的变频器输入,设定适合的频率。精度要求高的话,不要用VLT2800.应该用FC302.中间加个浮动辊。我们公司就用这种方案来解决过程误差的,呵呵呵!!!!我搞印刷的
前一级的输出哪里找?
输入通过总线给的

楼主:
前一级的输出哪里找?
输入通过总线给的

网友E:
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或者脉冲输出就好。这个还可以调输出百分比

网友F:
s300,带不带程序卡,或许可以读出梯图;

网友D:
送佛送到西,跟随系统速度的变频器42+ 55- 把319参数改成5或6,连接到新加变频器60+ 55- 新变频器参数314改成1 参数315取决于你选了5还是6,5的话就默认,6的话把它改成4ma。把系统速度加起来,系统线速度除以新变频器负载线速度,再乘新变频器参数202里的频率值就是应该设定的正确数值

网友D:
搞定了记得给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