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磁选机程序请手帮忙见定和修改一下

楼主(2012-08-29):
西门子200PLC,报警在子程式内我没有调用~我老是觉得程式不太好,我是个新手请高手帮忙修正一下,还有我想用国产品成204文本进行通讯可以修改时间,程序要怎么编还是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估计不出点银两没人会改
不过也有好人,但很难遇到,
QQ:532904130

网友B:
你的程序太简单了,报警怎么放中断程序里了?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对你的机械动作不是很了解,没法帮你改!

网友C:
建议:
1)将报警程序改写在子程序上,不能写在中断中,最好用“位(m)”方式编写。
2)并需要在主程序中调用。
3)修改什么时间?是修改系统实时时间吗?如果是请参考编辑器中的“时钟”指令的帮助。

网友D(2012-12-17):
看不见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