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变频器与FX PLC在rs485通信中如何通过程序写入频率?

楼主(2012-08-29):
三菱E540变频器与FX PLC在rs485通信中如何通过程序写入频率?求达人帮助!!!

楼主:
求助啊!!!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A:
编通讯程序就可以啦,你的是几台的、是2N还是1S或1N,有点区别我有2N的,3台变频器的
感谢!您能把程序给我看看吗?谢谢!!!我的是3G的PLC

网友B:
我只知道安川的变频器有一个RP的输入端(脉冲序列输入)通过Y0输入下面的程序,你看看,用三菱的plc;

网友C:
我也不明白,同求

网友A:
3G的好像有变频器读写指令,比2N的方便多啦,你找编程手册看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