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伺服驱动器怎么控制电机速度大小,,

楼主(2012-08-29):
MR-J2S-200A的。位置控制模式。电机速度又怎么改呢

网友A:
应该是脉冲的输出频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脉冲的输出频率吧
脉冲频率决定转速。
脉冲数量决定圈数。

楼主:
我知道了啊,谢谢了啊

网友C:
脉冲频率和脉冲数是对的,具体参数忘记了,手册里就有,

网友D:
PLC发脉冲的频率控制速度,脉冲个数控制距离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E:
脉冲频率决定转速。
脉冲数量决定圈数。

网友F:
要改速度 就改变他的频率
要改距离 就改变他的脉冲数

网友G:
学习了,那不是也要外部加编码器啊,还是电机里自带的编码器?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