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最近在试用富士通的一款DCDC芯片(MB39C326,手机射频功放电路供电),老大试用是要验证“借助自动切换升/降压模式扩大工作电压范围”特性,特别是APT对放大器功耗降低的效果。不过,我是比较关注它的超高开关频率达到——6MHz!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不是越高越好?以前2-3MHz的开关电路出来后就明显比最初的几百kHz的效率、尺寸关键指标上好出很多,6MHz的开关电路又将尺寸降低(貌似最高效率与2-3M的主流芯片差不多,93%),开关频率提高如何克服EMI和纹波?如何降低高频转换损耗?是不是几年后可能出现12MHz甚至更高的开关电路呢?天花板在哪里?大家都如何看这个貌似很弱其实很关键的问题?

网友A:
够用就好,太高了浪费。

网友B:
建议到电子类的论坛去问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现在主流运放都可以工作在3.3V一下,升压好像没有必要啊
jxh668

网友D:
只能求一个中间值,过高反而不好

网友E:
貌似这款是针对射频放大器用的,EMI肯定会处理的很好,射频电路对介个很敏感滴,对于任何成熟DCDC转换器来说都应该不是问题。顺便弱弱的问下:APT是神马东东?有啥用处?

网友F:
太高了没有必要吧

楼主:
回5楼

APT是(Average Power Tracking)功能,APT功能可以根据PA功率的大小调节自身输出,改变PA的输入功率从而提高PA的效率。提高不同功率时的效率特性很重要,有些调节器声称的最高效率很高,但在轻负载时的功率低于50%甚至更低,造成很大的电池消耗,实际上这个很要命的,因为大部分AP都处于待机状态。对于射频放大器其实类似,选择调节器需要确保在整个负载范围内都能提供高效率,尤其在轻负载和满负载时。

网友G:
度娘了下,貌似是唯一的6MHz工作频率DC/DC转换器哦,这里面的技术门槛很高啊,2-3MHz的开关电路已经占据市场主流十来年了,不晓得会不会很快进入6MHz的时代?有这个可能么?呵呵
jxh668

网友D:
关键技术门槛是磁芯

网友H:
不是越高越好,一般频率越高,变压器就可以做得越小,但消耗也越大,因为全关和全开之间会有延迟,6M不知是否工作频率?我记得一般最高频率的十分之一才是工作频率,而且在超高频下导线形状骨架磁芯都有特别的要求,几百兆的开关变压器一般使用谐振变压器,二十年前师傅这么说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网友I:
这款芯片富士通去年不就出新闻了,但今年7月份我又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片子,搞不懂!去年的新闻
http://www.fujitsu.com/cn/fss/news/archives/2011/0224.html 今年的新闻http://www.fujitsu.com/cn/fss/news/archives/2012/0723.html

网友J:
能与Fujitsu他们自己的MB39C015管脚兼容吗?我们两个产品都是用的MB39C015,还是2MHz的开关频率

网友K:
在深圳IIC上开关这块芯片的Demo,指标做得很不错(尤其板子可以做得很小,这对于便携设备来说非常关键,就算是手机现在越做越大,其实电源可用的PCB空间越来越小)。楼主所言开关频率,这个绝不是越高越好,关键还是看整体性能,就像芯片制造工艺一样,工艺越高挑战也越高,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难克服。

网友L:
12楼的,MB39C015与MB39C326肯定是不兼容的呀,芯片本身的尺寸和封装都不一样
jxh668

网友D:
频率较高时,损耗会加大,效能降低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