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2-08-29):
我用的三菱FX1S PLC 计数用C20 常数K9999这都还可以。但是整机断电计数就消失了。请教各位要怎样在断电的情况计数不会消失。
老简

网友A:
根据FX1S手册,C16~C31应该是掉电保持的。
或许可能是买到假货,或者程序里有什么错误,导致不能保持了。
不过可以尝试把C的值一直MOV给掉电保持的D(FX1S是D128~D255)
然后下次开机的时候利用M8002脉冲MOV回C。

楼主:
谢谢站长指点
老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