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B伺服电机 SERVO ON后电机就有运行

楼主(2012-08-29):
台达ASDA-AB 400W伺服电机 速度控制模式 ;设定好相应的参数后, 速度一速度二运行都是正常 但是SERVO ON就会持续转动转速很慢 以前都是正常的 这是什么情况呀
设定相应参数如下: P1-01设为2即速度控制模式
P2-10设为101 即伺服SERVO ON 于DI1
P2-11设为114 即速度1SPO0 DI3
P2-13设为115 即速度2SPO1 DI4
P1-9设为-120 即速度一转速
P1-10设为100 即速度二转速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要提供接线图吗

网友A:
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试了三套伺服都是一样 后来把控制模式改为P1-01设为4后 现在好像正常了

网友B(2022-07-18):
挖个坟
,最近正好在研究B2,答一下
选择模式4的时候,SPD0和1都为0,那速度就是0,但是模式2的话,SPD0和1都为0,是由模拟量电压控制的。刚上电SPD0和1都为0的时候,可能是V_REF对地有感应电压,所以电机缓慢转动,换成4就没有了。
eplan画图

网友C:
零速钳位?

网友D:
模拟量输入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