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侍服?

楼主(2012-08-29):
最近想买两个侍服,不知松下与台达哪个性能好点?在此谢过各位前辈

网友A:
松下是日本的,台达是台湾的,不过台达的是走的仿三菱的路线。相同档次的伺服,可能松下的价格高一些。
至于品牌选择,趋向于个人的喜好。

网友B:
额!各买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支持国产,买台达的好点

网友D:
最近和日本闹僵,还是买台达的好

楼主:
为了自己好收钱,只能看质量性能,没办法啊!

网友E:
抵制日货,强烈支持买台达的,要不买欧洲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