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程序错了还是对了?

楼主(2012-08-29):
试用比较指令,设计一密码锁控制电路。密码锁为四键,若按H65对后2s,开照明;按H87对后3s,开空调。
H65和H87要转换成十进制吗?

网友A:
你可以模拟仿真以下的,有助于加深理解和记忆。

楼主:
模仿不出答案所以发帖求高手解题啊

网友B:
好像有點問題ㄟ

网友C:
程序没有错,可能是你实现的方法错了。 你是不是K4X0不等于H87、、H65啊 。
你的程序应该:1.若K4X0=H65对后2s,开照明;2. K4X0=H87对后3s,开空调。
所以综上应该是你密码错误了,H换成K 即16进制转10进制 ,在试下!!!!!!

网友B:
我測試寫法
未輸入案鍵

网友B:
我測試寫法
數字輸入

网友D:
楼上那是神马软件?那么神奇!

网友B:
我只是借助一般的人機軟體用而已

楼主:
软件真有意思

网友E:
直接输入10进制就可以。不用16进制。

网友F:
H65=0110 0101 对应就是XO,X2,X5,X6 置ON.
H87=1000 0111对应就是X0,X1,X2,X7置ON
其实就是把16进制转换成BCD码。

网友G(2012-10-31):
思路正确

网友H:
楼主没说明白,你的密码是用什么方法设定的。“CMP D0 K4X000 M0”, 你这是给16个输入点进行比较啊。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10 X11 X12 X3 X14 X15 X16 X17 。

网友I:
什么软件,名字说一下,看起来很好

网友J:
程序思路是对的,但是一级密码解了后,用二级密码开空调时,一级密码就失效了,即灯就关了

网友K:
直接输入十进制试试
我看程序没得问题

网友L:
软件不错,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zsh340

网友M:
思路对,但是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N:
H65=0110 0101 对应就是XO,X2,X5,X6 置ON.
H87=1000 0111对应就是X0,X1,X2,X7置ON
我看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开灯,那要求XO,X2,X5,X6 置ON,而且是同时按下去,如果有一个复位,灯就灭了,同理,空调也一样,在就是空调和灯不能同时工作,否则密码就会出错,结果两个都用不了

网友O:
很需要一下软件 感觉是触摸屏仿真软件

网友P:
楼上的 不就是GT人机编程软件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Q:
仿真一直用的不太好
得学学了

网友R:
我赞成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