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高级指令怎么输入才更方便?

楼主(2012-08-29):
刚接触松下PLC,发现输入高级指令比较困难,按F6再输编号,一般学习只记指令,谁记编号呀,像三菱就很方便,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A:
在 选项-环境设置-选中 由列表选择输入高级指令-确认
以后按F6会弹出窗口,可选择指令

楼主:
问题就出在这选择上,选择是需要时间的,没办法,每家都有自己的输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