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电表计量误差达到20%请教原因

楼主(2012-08-29):
两级电表计量误差达到20%请教原因:6000伏供电,相距两公里,!

网友A: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造成的,例如:
功率因数
线路损耗
仪表的计量误差
互感器的精度等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些都排除了,·误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经过精度校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些都排除了,·误差不知是什么原因
排除?说说你用什么方法排除,经过精度标准测试过?如果没有,不要一下子就否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些都排除了,·误差不知是什么原因
既然都排除了,
还有个可能是看错数了或者有窃电的
实在还找不出原因,那就只能找天草的砖家叫兽来解释一下了。

楼主:
电度表、互感器、极性都效过了,找不出原因、本月相差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