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加热

楼主(2012-08-30):
哪位大师给我一个松下FP-X PID加热控制程序,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A:
一般调用PID指令就可以了(自己写底层的PID程序难度较大),然后再输入参数,
麻烦就在PID参数的输入,看你的PLC模块是否支持PID参数自整定,如果不支持那只有自己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