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如何让屏常亮

楼主(2012-08-30):
各位大侠!我想让海泰克触摸屏一直常亮,该如何设定?或者如何弄触摸屏! 谢谢!

网友A:
在屏的系统菜单中,config 修改系统参数,Screen Saver Time(min) 值 默认是20,改成0,即不息灯。

网友B(2013-03-03):
感谢,正用得到。

网友C:
感谢,正要用到這個功能。還以為要時常碰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