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用西门子PLC,S7200或300都可以,控制六个执行器,它们的位置固定假设为1号至6号6个位置,过程描述:当小人走到位置1处,位置1处的执行器执行1操作,执行完之后,小人继续往下走,当前五个执行器操作都成功执行完后则认为成功,小人走到位置6处执行6操作将小人放入成功一侧。如果在1至5五个环节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比如执行器没有推到位等,都认为是不成功的,则当小人走到位置6时,执行6操作将小人推入失败一侧。而且要求:第一,出错的位置之后的位置都不执行操作,除了在位置6要将其推入失败外,例如在位置1处执行器未到位则位置2345处的执行器都不动作,当小人走到6位置直接将其推入失败侧。第二,当一个小人在位置1处经过后,继续往下走的同时,还会有小人开始进入该流程,尽量走进可能多的小人,当位置1处对一个小人执行完操作后,另一个小人到来,继续执行操作,此时第一个小人可能还未到达位置2,也可能到达了位置2之后,由你们编程者决定。如果用到小人在两个位置间行走的时间,你可假设一个时间,比如5s,而且相邻位置间花费时间相同。第三,尽量用梯形图实现,要有注释,点表。

网友A:
涉及到一个数据跟踪的问题,类似老化炉内许多工件要单独计老化时间,应该可以用堆栈试试

楼主:
怎么都不响应?什么个情况?

网友B: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灌水!

网友C:
    小人不能识别很难

网友D:
    我用300来做,我来试试下个星期发上来

网友E:
    我以为你来公布方法呢,原来是来求助的啊。

网友F:
    建议用SFC编程,

网友G:
    识别小人是关键,控制小人间隔,小人其后动作都是顺序进行,并且每个动作处,均可传感器识别,PLC200就可完成,但受内存限制,最多能容纳500-1000个小人的数据,使用先入先出堆栈。

    如果允许超车,并行进入,中途退出等,就需要单体识别并跟踪,估计400也没有好的办法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H:
    太简单了,简单的程序编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