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系伺服驱动器问题2

楼主(2012-08-30):
顺便问问这种+-10v的与脉冲控制的有什么区别啊,望一一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A:
伺服的+-10V控制用于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多用于数控系统,脉冲控制一般用于位置控制模式
jxh668

网友B:
+-10v控制才是真伺服

楼主:
日系的速度和转矩是+-10V的,位置是脉冲的,但是欧系的我只是看到+-10V,怎么没看到脉冲的呢,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