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三菱FX 2N ZRN指令回零不行

楼主(2012-08-30):
大家好!我现在写个程序让一个轴转一圈然后回零,因为我起始位置有个感应器,就是归零感应器,现在我运行完了,开始回零了,ZRN K1000 K100 X1 Y0 现在问题是感应到X1,但是电机还是转,脉冲没有发完,X1没有OFF,现在感应到X1,瞬间拿开就可以归零,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介个细因为:2N的PLC不支持ZRN功能!麻烦加1PG或者换3U的!

楼主:
我是通过FX1N转换过来的,也不支持吗

网友B:
FX2N / FX2NC 的确不支持 ZRN指令
FX1S FX1N FX3G FX3U都支持

网友C:
ZRN 归零是DOG有效时进行减速,DOG放开后即完成回零

楼主:
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D:
FX2N 不支持ZRN 指令 建议用PLSV或PLSY指令做或者更换PLC用1N或者3U的 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 感应到接近开关停掉并给Y0置位

网友E:
你没有理解ZRN指令的用法, 如你写的指令 ZRN K1000 K100 X1 Y0 K1000 是初始回归速度 k100 是X1 ON后的速度
Y0是脉冲输出端口 运行过程是这样的:当你按下回原点按钮 设备按k1000的速度归零 在这个过程中当x1由OFF 变为ON时速度变为K100 当X1由ON变为OFF 时 归零完成。 (也就是说原点会在X1感应器由ON变为OFF 的地方)
求指教:三菱FX 2N ZRN指令回零不行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