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个 现在有一个维纶屏的程序 密码忘了这么办?

楼主(2012-08-30):
就是开机密码忘了 这么办 程序这里有 能看到吗?
有源代码 是不是系统配置里的 用户密码里的?
用户名 可以修改不?? 是不是只能是 用户1 用户2 用户3 之类的

网友A:
如果米有源程序,你可以通过监控PLC来自己写

网友B:
有程序就能改

网友C:
好像上面有开关可以把里面的内存程序全部清理掉,你看一下说明书
售后

网友D:
发过来我给你看看,
653794961@qq.com

网友E:
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F:
有源程序,可以刷新韧体的,也就是更新OS,然后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有源程序就不用怕的啊
.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