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

楼主(2012-08-30):
各位大侠大家讨论一下你们的上位机是用什么做的,大家能讨论一下吗,我想各位学习了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做的?电脑啊,看和PLC连接的是什么系统了!上位机一般为工控机用啊

网友B:
intouch
或者GE IFIX

网友C:
蒙胧,能说细的吗,谢谢!

网友D:
现在不是有一种运动控制卡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上位机是VB,C语言,或者Wincc等等,你们都用那种啊?我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E:
C#入门简单!

网友F:
每种产品都有它的软件啊
mcgs ifix